三相380V输入的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的问题?

楼主:
正常下母线电压经过母线上的电容稳压后应该是1.414*380V=537V的样子,但是今天看到一个变频器主回路器件选型的文档,说只有1.35*380V=513V, 器件选型的时候是按这个电压来选型的, 后到网上一查,有人说这是变频器运行带负载时的母线电压,下面是那个文档的一个截图

其中UAC是380V!!,我想问图中的UD母线电压是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没有通过计算出特定结果的东西用起来太不舒服了!

网友A(2014-03-07):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本书上写着:1空载时 Udc=2.45U 2负载时 U=(2.34---2.4)U;上面的U为相电压。

网友B:
1.35UAC,是三项全波整流电压没错
537V是什么?是峰值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5UAC,是三项全波整流电压没错
537V是什么?是峰值整流

嗯,我刚刚算了一下,这个1.35是用平均电压算出来的,但是为什么不用有效值电压来计算呢?要用平均值电压来计算,在这里脑袋堵死了,就觉得应该用有效值来计算不用平均值计算。

网友B:
至于平均有效之分,不必多言,接受就是了,以后慢慢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平均有效之分,不必多言,接受就是了,以后慢慢体会

我知道整流桥选型的时候是根据流过整流二极管的正弦半波的平均值来选择额定电流的,但是这里用平均值让我确实很疑惑,还希望能帮我指点一二。。。。

网友B(点评):
表测得的直流电压也是平均值,管子功耗大体与平均值正比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整流桥选型的时候是根据流过整流二极管的正弦半波的平均值来选择额定电流的,但是这里用平均值让我 ...

因为我的理解是这里的母线电压是经过母线上的大电容稳压后的值。。。

楼主:
谢谢Lgz2006了!!看来有些东西先记着,等到以后经历多了就会有用!!

网友B(点评):
不必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