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KL25中断服务程序进入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3-07):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模块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进入问题!比如说KL25内部的TPM模块,首先驱动是正确的,中断也能正常进入,只不过我进入中断服务程序的方式是修改vector.h文件中的 #define VECTOR_035      default_isr     // 0x0000_008C 35    19     TPM2  改为#define VECTOR_035      TPM2_isr    // 0x0000_008C 35    19     TPM2才能进入,否则在TPM2_isr程序内连断点也无法设置.我想问的是如何不用修改vector.h文件也能让其正常进入中断程序呢?因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修改isr.h,比如说将isr.h改为

#undef  VECTOR_035
#define VECTOR_035 TPM2_isr

extern void TPM2_isr(void);

但改为这种方式后TPM中断(再次声明TPM模块的驱动是正确的,是能正常中断的)后无法进入到TPM2_isr中去,求指教!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编译环境,哪个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编译环境,哪个例程?

IAR 那个例程都一样的,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那个部分没设置好或者说程序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IAR 那个例程都一样的,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那个部分没设置好或者说程序的问题! ...

飞思卡尔官网KL25例程包KL25-SC中有tpm工程:E:\...\KL25 Sample Code\kl25_sc_rev10\klxx-sc-baremetal\build\iar\LQRUG_tpm_ex1

该例程就如你描述的那种操作,用到了tpm0和tpm1的中断。
请问楼主参考这种写法,tpm0、tpm1正常,只有tpm2无法进中断吗?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建议根据 本论坛中结贴方式  帖子描述方式操作结贴。
如果问题尚未解决,可以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