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407在线仿真和烧写进去的程序运行时间差异太大

楼主(2014-03-07):
   进中断给IO口置低,出中断置高。插仿真器仿真的时候,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跑了90多us,速度达不到要求。烧写进去之后,上电直接运行,程序跑了16us,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请问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呢(程序也就100条多一点,复杂点也就是一些乘法语句。烧写和在线仿真都用的是同一个cmd文件,空间分配也没超过8000H)

网友A:
一般是在硬件仿真的时候效率高   下载到flash执行效率低
因为在硬件仿真的时候是在RAM中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在硬件仿真的时候效率高   下载到flash执行效率低
因为在硬件仿真的时候是在RAM中跑的
...

对啊,我也是听别人这么说的,为什么我的程序在片外RAM中跑起来就这么慢呢?反而在片内Flash里面跑起来更快,不能理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我也是听别人这么说的,为什么我的程序在片外RAM中跑起来就这么慢呢?反而在片内Flash里面跑起来更 ...

在RAM中跑的话  没有通过仿真器传输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AM中跑的话  没有通过仿真器传输数据吧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正常仿真不是把程序下到RAM里面去么。我没有特殊的操作啊。是不是片外的RAM跟DSP传送数据太慢?主要是2407片内的RAM太小了,基本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