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9E815AS28 用到串口 可以省外部晶振吗

楼主(2014-03-07):
内部RC 22.1184  在VDD 2.7- 5.5 温度-10℃ ~ 70℃ 精度为+/- 5%   在VDD 2.7- 5.5 温度-40℃ ~ 85℃ 精度为+/- 8%.  理论上使用串口,时钟偏差不能超过5%。  它是2.7-5.5V的误差较大,我如果电压稳定在3.3V 在-40℃至80℃ 时钟误差是否能不超过5%。  有新唐的工程师在吗? 谢谢

网友A:
如果需要適應不用的溫度的話,還是建議使用外掛的crystal

网友B:
没这么整过,楼主的这种一个晶振也要省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C:
内部时钟跑115200,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B:
140测试用外部晶振和内部晶振,测试收到的数据是不同的,暂时未找到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40测试用外部晶振和内部晶振,测试收到的数据是不同的,暂时未找到原因

找到问题,放在高温下,暂时无误,哈哈

网友D:
一个晶振而已,干嘛这么节约

网友E(2014-11-06):
内部时钟跑115200,没有什么问题。我有销售N79E815 价格便宜,QQ627512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