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大功率电源切换问题

楼主(2014-03-07):
请教各位高工:
有两台高压电源,一台1500V,20A,脉冲频率40kHz
一台是3000V1A直流输出,
负载是同一个,两台电源间断工作。
可否用二极管实现电源之间切换。

网友A:
估计要用油开关了

网友B:
很好奇,如此不同的2个电源的负载竟是同一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
负载是真空0.1Pa左右的钛、氮等离子体。当等离子体真空度变化后需要切换进行电源切换。

楼主:
找到一种真空开关

网友C:
负载同一个肯定不行

网友C:
因为这种电源输出电压都不一致,怎么能够公用负载呢?

网友D:
如果是直流电源,可以用二极管加在电压低的一个上,电压高的用开关切换,电压高的电源加上后,二极管反偏,自动将电压低的电源切断。

网友E:
额,为什么不用继电器切换

网友F:
高压继电器  自己搜

楼主:
已经找到,JPK-2,

楼主(2016-06-24):
引用 网友C:
因为这种电源输出电压都不一致,怎么能够公用负载呢?

负载随工艺阶段不同有很大的变化。

楼主:
找到一种用在高压继电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