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自出板子遇到下载程序后不能运行的问题。麻烦高人解答

楼主(2014-03-07):
STM32自出板子遇到下载程序后不能运行的问题。用SWD下载方式,MDK下载程序提示成功。

SWD在线调试。发现HSEstatus=1,外部晶振起振了。

但是后面的 WAIT FOR PLL READY 一直没有通过。

就是那个while (!(RCC->CR & RCC_CR_PLLRDY)。

这个语句判断一直没有通过。
有没有高人解答下,这个是因为我的最小系统画错了么?

网友A:
为了避免软件问题,可以用MDK自带的STM32例子跑一下看。

网友B:
楼上正解,何况无图无真相,让大家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避免软件问题,可以用MDK自带的STM32例子跑一下看。

你好,谢谢提醒,我后面检查了下,是最小系统的问题,导致外部晶振没有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何况无图无真相,让大家猜吗

你好,谢谢提醒,我后面检查了下,是最小系统的问题,导致外部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C:
你好,最小系统的哪部分呢?是电源吗?是不是因为焊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