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37问题 关于代码的

楼主(2014-03-07):
1,程序例子中找不到一些函数的定义,直接就调用了?
             2,我想用音频芯片AIC23B采样外部信号,不明白AD.c文件中的函数式是如何被调用的,是在主函数执行哪步时调用了AD.c中的函数
下面是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
    /* Initialize BSL */
    EVMDM6437_init( );
        CFG_PINMUX1 = 0x1000000;
        s_mcbsp=0x01;
        _wait(1000);
    TEST_execute( AD_test, "AD", 1 );
    printf("\n AD have done!\n");
}

网友A:
是不是调用了CSL这样的库   你看看工程下的library下有没有添加了CSL相关的库
对AIC23操作肯定要配置好MCBSP和II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调用了CSL这样的库   你看看工程下的library下有没有添加了CSL相关的库
对AIC23操作肯定要配置好MCBS ...

library下没有添加任何库,Include下有4个头文件,但是都没有那些函数(如EVMDM6437_init( );)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