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酱油启示录——79,T(S) vs T(jω)

楼主:
中国有“数理化”,《数学》为首,《物理》次之,《化学》就只能排老三了(其实也合理,翻看一下《物理化学》,那基本就是“物理”)。洋人有“数科技”(Ma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还是《数学》为首,只是后缀大了点。当然,那不是说有了“数理化”(或“数科技”)就能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因为“有了”不等于达到“顶尖”的水平。常人还得靠其他的技能活着——譬如“忽悠”。

言归正传,开题为“T(S) vs T(jω)”那就得考察一下这两个玩意儿。

一)先从表面形式入手

1)T(S)

注意其自变量S,那是个任意复数,即此为复自变量的复函数——复变函数。

2)T(jω)

注意其自变量ω,那是个任意实数,即此为实自变量的复函数——复值函数。

“复变”和“复值”一字之差那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玩意儿。

二)进一步分析T(S)

从其定义看,那是环路传递函数,且环是“断开”的,故称开环环路增益——简称开环增益(注意区别于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如果是简单的单放大环节的环路,则T(S)可以表示成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和反馈传函的乘积,即

    T(S) = A(S)F(S)

如果有形式:A=Qa(S)/Pa(S),F(S)=Qf(S)/Pf(S),其中Qa(S)、Pa(S)、Qf(S)、Pf(S)都是S的多项式,那么T(S)就可以表示成

    T(S) = Qa(S)Qf(S)/(Pa(S)Pf(S))

注意到系统的闭环传递函数(或称闭环增益)为

    Af(S) = A(S)/(1-T(S)) = Qa(S)Pf(S)/(Pa(S)Pf(S)-Qa(S)Qf(S))

再特别注意到

    1-T(S) = (Pa(S)Pf(S)-Qa(S)Qf(S))/((Pa(S)Pf(S)))

可得出结论,1-T(S)的零点是系统闭环增益(Af(S))的极点,1-T(S)的极点则是开环增益(T(S))的极点。此外,T(S)与T(S)-1只差-1,即映射像在复平面上右移一个单位。

三)特征方程

上面啰嗦了那么多无非就是为处理特征方程铺路,那特征方程是什么?简单而言,特征方程就是系统闭环传递函数分母多项式等于零的那个多项式方程,即

    Pa(S)Pf(S)-Qa(S)Qf(S) = 0

明眼人一看便知,那就是

    T(S) = 1

由线性常系数常微分方程知识可知,LTI系统特征方程的所有特征根都处于LHP内则稳定(BIBO)。这是所有(LTI)稳定性判据的基础。

四)回归T(jω)

特征方程 T(S)=1 虽然完美,但不一定好使。为了解决实际的“操作性”问题,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判据,有的是充要条件,有的则并非充要。

仔细分析T(S)的特性,利用《复变函数》理论可以得知:如果T(S)的自变量沿着虚轴和一四象限的足够大半圆所构成的闭合曲线走一圈,T(S)在其值复平面上所“画出”的曲线(Nyquist曲线)绕(1,j0)点的圈数就可确定是否存在RHP内的特征根。其实,这就是Nyquist判据。

注意到通常Qa(S)Qf(S)的多项式次数小于Pa(S)Pf(S),即T(S)是个真分式(也就是说无穷大是T(S)的一个零点),所以无需考虑那个“半圆”。由于正负虚轴上所画出的Nyquist曲线是关于实轴对称的,故只要考虑单边虚轴即可,通常为(0,j0)到(0,j∞),而这恰是通常所见的T(jω)(0≤ω<∞)。

“观察系统的环路增益T(jω)便可以得知系统的动态特性”这句话是建立在T(S)=1以及其他的一些假定条件下的。这就是“回归T(jω)”后所不能忘却的前提条件。

五)Barkhausen判据

Barkhausen判据是 T(jω)=1 ,这显然过于简单(只说明了稳态条件)。结合前面所述,考虑T(jω)相位为零时的实部值(其值等于T(jω)的模),当此时Re[T(jω)]>1,则说明Nyquist曲线环绕了(1,j0)点,反之(Re[T(jω)]<1)则没有环绕。T(jω)相位为零时其实部大于一,说明系统不稳定且呈现指数律增长,但最终将由“非线性”制约限制,那是他话。

由此,得到一个基本的读波特图的方法,那就是看T(jω)相频曲线过0(或360度整数倍)时的幅频曲线是在0dB的上或下面来判断系统稳定与否。

注:这里所有讨论的内容都是采用了正反馈符号约定,如果采用负反馈符号约定则作一定的调整即可,譬如特征方程为T(S)=-1、绕点为(-1,j0)、相位零变为180度等。

网友A(2014-03-07):
好帖,读后伸手批发。
我迷惑了好十几年的问题终于豁然开朗了:中锅为什么造不出飞机发动机?
没有无克烂卖的GT-25000,AL222 等,168.169舰还得百把年才能出生。

我现在才明白,是中锅的数学水平太差了,因为<数理化>,数学为首,数学不行,当然造不出东西来了。

但是资料显示,奥林匹克数学竞赛,27届到现在,届届是金牌,是冠军。
而且前天教育部答记着问,部长说我国的教育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因为世界竞赛都得大奖。

我又困惑了,数学水平真么牛,怎么什么东西都造不出,都要靠进口啊?

学好数理化,走遍世界都不怕,就怕国外什么都不卖给你,一夜回到解放前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读后伸手批发。
我迷惑了好十几年的问题终于豁然开朗了:中锅为什么造不出飞机发动机?
没有无克烂卖 ...

“但是资料显示,奥林匹克数学竞赛,27届到现在,届届是金牌,是冠军。”

这叫“数学牛”???....

其实,都牛在忽悠上了,譬如:
以一个小学生都能听的懂的类比,来结束T=1的争议。
用60分来类比1,则T永远都等于1可类比于下面这句:
第1句.小明的数学成绩永远是60分。

而本帖说的东东可类比于下面这句:
第2句:如果小明数学成绩>60分,则说明他及格了;如果<60分,不及格。60分是临界点。

现在争论是:楼主说上面第一句话和第二句话是等价的。俺们觉得不但不等价,还是毫无因果关系的两句话。

网友B:
老抽大话老九实话

楼主:
国内的数学,那是差得不是一点点的问题。这个无论是从历史看,还是当今都是如此。由于没有数学基础,物理学也可以说是差到了极点。中国的那几个数学和物理大师都不是“国产”的,这点有目共睹。

而没有了数理,之后的科技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现状,活生生的事实。在此所反映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

网友A:
嗨,咱们聊点教科书之外的东东吧,考博时,信号系统考了90%,高斯消元时,一不留神漏了个负号,K<0.67时系统稳定弄成了大于,扣10分。现在再看TS直打盹,实在没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嗨,咱们聊点教科书之外的东东吧,考博时,信号系统考了90%,高斯消元时,一不留神漏了个负号,K<0.67时 ...

就现在所表现出来的看来,100分都没用,面试绝对不过。

博士点,那可是有“冷热”之分滴。有的,门可罗雀;有的,则相当滴热门。

网友A:
老抽这个帖子,比陈佩斯小品还要喜感哇!

例如帖子第二)点:
啰嗦一圈,得到结论--T-1比T差-1,能证明出这个结论,多不容易啊!?
(x+1)比x大1 ,幼儿园大班都知道的吧??
再看这个结论:假设A=x/y,x为有限值,若y为零,则A为无穷,所以y的零点是A的极点。
这个东东需要证明麽????
这个东东总是成立的,跟负反馈,跟Ts有什么关系??

建议版主把本帖加精,置顶。

网友C:
酱油大侠理论很牛,要是能出点实际项目分享那就好了。我们这些菜鸟理论有点吃不消了,只能看着。。。

网友D:
s 与 jω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9404&page=1#pid2013057

引用 网友D:
|只看该作者 回复 编辑 |返回版面

有的函数不满足傅立叶变换的条件,差不多是发散的那种,那么就把这个函数乘一个衰减因子,就满足了傅立叶变换的条件,可以傅立叶变换了。如果函数不管三七二十一全乘上衰减因子再傅立叶变换,那就是拉普拉斯变换。拉普拉斯变换之后,可以计算因子的指数的正负来判断原函数是否满足傅立叶变换的条件,不满足说明原函数发散或者说原系统不稳定。如果满足说明原系统稳定。  我是这么理解的。

β 就是那个衰减因子的指数。相对来说,是个辅助量。辅助量的作用见上。。

网友E:
我见过把数学理论完美化身为电路的 某大功率电源的硬件控制板

很遗憾那是美国人做的,而且是兲朝移民过去的美籍华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抽这个帖子,比陈佩斯小品还要喜感哇!

例如帖子第二)点:

还喜感....

通常,T(S)的极点在LHP,即1-T(S)的极点在LHP。而1-T(S)的零点就是Af(S)的极点,这样,利用辐角原理便可在RHP抓取1-T(S)的零点,即Af(S)的极点。由于T(S)与T(S)-1差个-1,可利用T(S)绕(1,j0)点代替T(S)-1绕原点(0,j0)。

这些都是本科必须掌握的基本内容。这都不懂,那是悲哀了。

网友A:
来,走一个:
已知环路增益T=K/[s(1+s*10^-3)(1+s*10^-2)],K为常数,你用巴克豪森,和奈奎撕特判断下。

网友B:
老5在挑战老师的智慧
若以“**蛋“论,当先有**而后生蛋;以“天地〃说,必是先开天而后辟地了

网友A:
看老抽给学科排名,想起个故事。

某日,老抽坐船渡江。
老抽问船家,你懂不懂数学?
船家说不懂
老抽说:数学乃各学科之首,是学习其他所有学科之基础,不懂,则你生命失去了一半。

老抽又问船家:你懂不懂物理,化学?
答:不懂
老抽:你又失去了一半生命。

风起,船翻。
船家问老抽:会游泳吗?
答:不会。
船家:真可惜!你将失去整个生命。

你是愿意做夸夸其谈的学者,还是做脚踏实地的船家?

网友B:
俺是焊电阻的,老抽是教数学的,你不是搞文学的吧

网友F:
说的是啥啊?我都看晕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想得出、做得出、算不出,偶的小作品,老師您看看怎么計算。
三段为100、1K、10KHz均为+12dB~0dB~ -12dB,
負 ...

这个EQ很好搞的,但是老抽弄起来费劲,4个C,列出来的式子,又长又乱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想得出、做得出、算不出,偶的小作品,老師您看看怎么計算。
三段为100、1K、10KHz均为+12dB~0dB~ -12dB,
負 ...

你想做的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用的,我怎么觉得不怎么适用呢

老9没理解,人家是(大意)衰减24,取中为0,±12了

网友A(点评):
人家只画了无源网络,OP没画,不然哪来的+12dB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得出、做得出、算不出,偶的小作品,老師您看看怎么計算。
三段为100、1K、10KHz均为+12dB~0dB~ -12dB,
負 ...

只对你那几个字“想得出、做得出、算不出”感兴趣,其它的....,不多说了。

楼主:
“算不出”通常是根本不知道如何算,而奇怪的是“仿真”起来个个都是“行家里手”,殊不知那就是算出来的。

方法都给了还不会算的也大有人在,譬如:

T=K/[s(1+s*10^-3)(1+s*10^-2)]

网友A:
我之前画个波特图,坐标单位没标,立马说那个0是不可能的。
略微懂点模电的人都知道:幅频默认是dB,0指的是0dB

这里说的算,自然指的是Hand calculate了,扯什么仿真去了。

和外行聊天太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画个波特图,坐标单位没标,立马说那个0是不可能的。
略微懂点模电的人都知道:幅频默认是dB,0指的是0dB

这里说的算,自然指的是Hand calculate了,扯什么仿真去了。

和外行聊天太累了。

如此,《数值计算》没了....

计算机中的“算”字也没了....

好,“内行”!至于是哪行就不得而知了,估计是离技术远点,比较接近于艺术,忽悠的那一类。

至于那个dB,这个可以看看资料(建议看国外的,因为那厮比较推崇),看是否有例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此,《数值计算》没了....

计算机中的“算”字也没了....

咬文嚼字有意思吗?

网友A:
来扯点有用的
贴中第四>点,说到了那奎思特。现在有一放大器,增益为a,接成负反馈,反馈因子为b,请叙述用那亏其特判定稳定的操作步骤?
简单说下核心操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咬文嚼字有意思吗?

一点都没咬文嚼字!

《数值计算》是计算的一个重要(且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实,就《数学》而言,除去那有限几个解析初等函数外,存在着大量的超越函数,数学中的《级数论》就是讨论那些东西的。此外,非线性分析也涉及到了大量的迭代算法,这还涉及到了误差分析。还有随机统计分析用于容差设计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能用一个“手算”概括之?

内行还是外行,自己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扯点有用的
贴中第四>点,说到了那奎思特。现在有一放大器,增益为a,接成负反馈,反馈因子为b,请叙述 ...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当然是对于有点基础的人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点都没咬文嚼字!

《数值计算》是计算的一个重要(且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实,就《数学》而言,除去那 ...

数值,矩阵论,优化,图论等,俺都学过了
有的是选修,有的是必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值,矩阵论,优化,图论等,俺都学过了
有的是选修,有的是必修。

“学过了”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当然是对于有点基础的人说的。

你很聪明,再怎么激将,也绝不出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XP系统都退休了,你的知识系统也该更新了,还停留在大学毕业那时候。

网友H:
大神们的讨论很激烈,各抒己见,学习了

网友I:
lz自己先把数学学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自己先把数学学好吧!

找错主人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错主人了吧....

他说你不懂数学(俺也觉得委屈),你把大学数学教师证晒给他look look ?

你小瞧老抽嘴头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你不懂数学(俺也觉得委屈),你把大学数学教师证晒给他look look ?

我说的是“主人”,和那什么《数学》没任何关系....

莫非你愿意认领?

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