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ST 有稳压二极管吗?

楼主(2014-03-07):
请教,参见附图:

ST 有稳压二极管吗?是哪一个?
在 diodes and rectifiers ( 二极管和整流器 ) 栏里找了,没找到。故发帖求助。

谢谢!

附图1:

附图2:

网友A:
为何要用ST的呀,vishay就有啊 http://www.vishay.com/diodes/zener-stabilizers/

网友B:
发st版块问吧。肖特基,三极管有,稳压不清楚,我用nxp的管子。

网友C:
有其他厂家在生产一些二三极管,用的ST的标记,但是据我说知ST没咋做分立器件,建议楼主考虑Onsemi或者Vishay,当然论好买到,还是On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st版块问吧。肖特基,三极管有,稳压不清楚,我用nxp的管子。

谢谢!

论坛里我就找到 ST MUC的版块,没找到ST 版块。大侠说的是ST MCU这个版块吗?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前辈的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论坛里我就找到 ST MUC的版块,没找到ST 版块。大侠说的是ST MCU这个版块吗? ...

是的。
我和你一样,都是电工

网友:
ST不一定就是指意法。
做二极管比较多的是ST(先科)。
http://www.semtech.h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和你一样,都是电工

谢谢版主!

我的理解是,ST MCU版块是讨论 ST 微控制器的。

我的帖子是 二极管的问题,属于模拟元器件。

所以在该板块发帖。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合理,还请版主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我的理解是,ST MCU版块是讨论 ST 微控制器的。

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