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罗盘IC

楼主(2014-03-07):
我在用AK8963这款三轴电子罗盘IC,现在测出的数据波动很大,误差也很大。请问有做过这款芯片或者类似IC的小伙伴吗?求交流,求指导~谢谢啦

网友A:
ak8963,8975 没什么本质区别,中等基本在10度以内。你的要求有多高

楼主(2014-04-08):
引用 网友A:
ak8963,8975 没什么本质区别,中等基本在10度以内。你的要求有多高

抱歉,最近一直没上论坛。
我要求精度到5°以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最近一直没上论坛。
我要求精度到5°以内。

用在什么方面的, 怎么个用法,这个和算法相关的。算法差异很大,要求高的应用,基本没有免费,还不便宜。

楼主:
用在一个地面行驶的三轮机器人上,主要用来做90°转弯判断和直线行驶判断。没有找到相关的算法诶..只是在机器启动的时候,会在原地自转两周进行一个固定干扰值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方面的, 怎么个用法,这个和算法相关的。算法差异很大,要求高的应用,基本没有免费,还不便宜 ...

用在一个地面行驶的三轮机器人上,主要用来做90°转弯判断和直线行驶判断。没有找到相关的算法诶..只是在机器启动的时候,会在原地自转两周进行一个固定干扰值的计算。

网友A:
传感器的离电机,或者其它磁性东西远一点,我担心是你的电机干扰过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的离电机,或者其它磁性东西远一点,我担心是你的电机干扰过严重。 ...

距离电机到底多远算合适距离呢?我这里离开电机有10CM以上

网友B:
室內的地磁並不可靠,eCompass 主要受三種干擾,
1. 電流,電流會產生磁場,尤其是變動的電流更是無解,也無法用遮避的方式解決。
2. 軟鐵,鐵鈷鎳等材質,會偏轉地磁,所以除了自身的零件,室內的桌椅牆,都可能會有影響。
3. 硬鐵,自帶磁性物質,電動機,喇叭... 都內部有磁鐵。
以實務經驗看來,一般可做到 正負7度內,但必需有完善的校準。(一般校準是拿在手上劃8字型的翻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距离电机到底多远算合适距离呢?我这里离开电机有10CM以上

單純電流干擾,大約誤差5度時(3uT),變動的 100mA 要距離 6.7mm 以上, 200mA -> 13.3mm,供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單純電流干擾,大約誤差5度時(3uT),變動的 100mA 要距離 6.7mm 以上, 200mA -> 13.3mm,供你參考 ...

我有在地面做自转进行XY轴的校准,但是仍然存在一定误差,大概5度左右,如果想要达到手机上指南针的效果,需要做哪些方面的改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在地面做自转进行XY轴的校准,但是仍然存在一定误差,大概5度左右,如果想要达到手机上指南针的效果 ...

5度,在我所經手過的幾十種機型手機,已經夠精準了,怕的不是本身的精準度,要担心的是你所在的環境地磁已是扭曲,你可以參考美國NASA 對地磁的研究報告,光是太陽風就足以造成地磁最大 3 度的誤差,多精準也派不上用場。我倒建議你搭配 gyroscope 去做輔助,就像現在所流行的 9D Fusion,或許可以提高精度。

网友C:
有工业应用的场合,使用 honeywell 的三轴磁传感器,可以在任意倾角达到方位测量±1°精度。

网友D:
好像波动大是好东西,Range 好搞

网友E:
先做好在车体上的软铁和硬铁校正,然后离电机尽量远。

楼主(2014-06-14):
实在抱歉,一直出差中,许久没回复。这个方案暂时算是放弃了,车体上的电机干扰实在太大,而且还有强磁体。谢谢各位了。

不过总结了下:原地自转进行XY轴校准可以提高精度。方法是原地自转,不停读取测量值,转动N圈(2圈)后,得到XY轴测量值的最大最小值,然后由最大最小值求出平均值,该平均值作为校准值,之后的测量值减去该校准值后作为真实值进行角度计算。(个人愚见,有不妥之处望大家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