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地敷铜

楼主(2014-03-07):
什么是包地敷铜?举个例子,谢谢!
数字电路的芯片供电地也数字地还是电源地?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覆铜的新手,最好不覆铜,等搞清楚了“地线”是一个回流过程而不是一个“点”的时候再来做。

网友B:
google搜索图片,“pcb,包地”做关键词就知道了

网友C:
数字铺吧,模拟看情况。
具体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