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遇到问题了 串口内部时钟

楼主(2014-03-07):
int32_t main (void)
{
//        extern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
STR_UART_T sParam;
UNLOCKREG();
        /* Ñ¡ÔñÄÚ²¿22MʼÖÕ*/
        DrvSYS_SetOscCtrl(E_SYS_OSC22M, 1);
//  DrvSYS_GetPLLContent();
   /* Enable PLL */
  DrvSYS_SetPLLMode(0);
        /* Switch to PLL clock */
        DrvSYS_SelectHCLKSource(7);

        LOCKREG();

        /* Set UART0 Pin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1);
        /* UART Setting */
    sParam.u32BaudRate                 = 9600;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s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DRVUART_FIFO_1BYTES;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From 12Mhz*/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3);

        /* Set UART0 Configuration */
         DrvUART_Open(UART_PORT1, &sParam);
// outp32(&SYSCLK->APBCLK, 0x08010000);

        while(1)
        {

  printf("nihao\r\n");
        //Delay(10000);
}
}

然后一直卡死在            while(UART1->FSR.TX_FULL == 1);  求助,,,

网友A:
发现几个问题
1.UART时钟使能应该放在最前面吧
2.最关键的是,串口发送不是用printf这个函数的,即使使用,printf默认使用串口0的,你初始化的是串口一,能发出去才怪

楼主:
我初始化的就是串口1啊、。、时钟我放到前面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几个问题
1.UART时钟使能应该放在最前面吧
2.最关键的是,串口发送不是用printf这个函数的,即使使用, ...

我初始化的就是串口1啊、。、时钟我放到前面也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初始化的就是串口1啊、。、时钟我放到前面也是不行。。

你要用printf,需要初始化串口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printf,需要初始化串口0的

初始化0也不可以的

网友A:
晚上给你测试下,你用示波器抓引脚的的波形,看看是不是有数据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给你测试下,你用示波器抓引脚的的波形,看看是不是有数据出去了

可以加你QQ吗?求助啊

网友A:
1.内部晶振打开后等待稳定
2.先使能时钟,再配置UART
3.不要用printf,自己测试去吧

网友C:
你先把时序搞定了,不按套路出牌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