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RB6,RB7

楼主(2014-03-07):
各位大神,问一下现在我RB6,RB7同时要作为通讯口,现在还有方法在线debug调试么··?

网友A:
不用通讯时可以,用时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通讯时可以,用时就不行了。

哎 悲剧 所以这就来坛子求助了···难道每次只能烧进去再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 悲剧 所以这就来坛子求助了···难道每次只能烧进去再调?

我们上千行的程序,还不都是烧进去盲调。

网友C:
认认真真写程序,烧进去再调也不费事,现在的一种不良风气就是程序粗心大意写一通,依靠仿真器调,这样对培养自己的严谨性很不好

网友D:
可以先关闭UART,然后DEBUG好其它代码,然后再把UART相关代码加进来,再下载到芯片中盲调。

网友E:
不用debug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F:
debug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G:
有仿真器调已经很幸福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上千行的程序,还不都是烧进去盲调。

是啊,懒惰不是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认认真真写程序,烧进去再调也不费事,现在的一种不良风气就是程序粗心大意写一通,依靠仿真器调,这样对培 ...

大哥教育的是··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关闭UART,然后DEBUG好其它代码,然后再把UART相关代码加进来,再下载到芯片中盲调。 ...

嗯·关键是这块片子就是纯粹为了通讯的··其实是帮同事问的·还是让他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写好代码盲调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热心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