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LCD卡在左上角为4个企鹅的界面

楼主:
使用的是IMX6Q的板子和Linux系统。好不容易让LCD可以显示了,但是没过几天又出现故障:LCD的显示卡在了左上角为4个企鹅的界面。使用的是同样的uImage和文件系统,而且从SD卡启动和EMMC启动也是一样的情况,所以目前怀疑DDR3可能有问题。发这个帖子,希望能集思广益。谢谢!

网友A(2014-03-07):
楼主你好,LCD显示卡在你现在的位置,说明你的uboot是起来了,但是你的文件系统没有起来。
1、请问你之前没有出故障时候,板子上跑的linux是通过什么方式启动的?文件系统是否OK?
2、你是如何将uboot、uImage已经文件系统烧写到SD卡和EMMC上的?烧写过程及内容是否正确,做过什么修改否?

楼主:
1.之前板子没有出故障。不过,之前尝试用MFGtool来烧录到SD卡或MMC的时候,在Formating filesystem的时候失败过很多次。现在,板子上跑的linux是通过SD卡来启动的。文件系统应该是ok的,我是从freescale下载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tar.gz,然后得到rootfs.ext2,然后按照《i.MX 6Dual/6Quad SABRE-SD Linux User's Guide》8.4节来操作的。
2.烧写是按照《i.MX 6Dual/6Quad SABRE-SD Linux User's Guide》的第8章来操作的.烧写的时候没有出现错误信息,应该是正确的。烧写完之后就插卡上电,没有做修改。

网友A:
那你在uboot起来以后,你能把你的uboot参数发给我看一下吗?

楼主:
uboot参数在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

楼主:
FSL_TICS_Rita,你好。我发现,我通过ubuntu主机修改了SD卡上/etc/rc.d/rc.conf的内容,但是,从SD卡启动的时候,从终端来查看/etc/rc.d/rc.conf的内容却没有改变。请问通过终端来查看的这个文件不是在SD卡上的吗,难道它是存在于DDR中的?还是说并没有真正从SD卡启动?

楼主:
我尝试通过MFGtool重新烧录程序到eMMC,在烧录成功以后,从eMMC启动,LCD的启动变OK了。
用原先的SD卡启动,也是OK的。而SD卡的内容并没有改变,之前启动一直不正常。
所以LCD启动不了跟MFG烧录有关(之前MFGtool烧录失败过多次)。只有MFGtool烧录成功以后,SD卡启动才能顺利进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尝试通过MFGtool重新烧录程序到eMMC,在烧录成功以后,从eMMC启动,LCD的启动变OK了。
用原先的SD卡启动 ...

非常高兴您的问题已经解决,并且感谢楼主分享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如有问题欢迎再创贴提问,大家一起学习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