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P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4-03-07):
ov, hp, hm, AC, OPA
先看下面程序:
---------------------------------------------------
                ORG 00H
                MOV SP,#10H
                MOV A,#0AH
                PUSH ACC;0AH存放到11H地址单元
                MOV 11H,#0FFH;11H地址单元赋值0FFH
                POP ACC ;出栈的值变成了0FFH
                END
-------------------------------------------
假如出现了类似这样的SP设计不合理或者忽略了SP起始地址的程序,会不会造成这种入栈和出栈值不一样的错误结果?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

网友A:
SP初始化为60H,或更靠后一些...

网友B:
堆栈本身的运行不会有问题,但是堆栈使用的RAM空间可能跟其他变量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初始化为60H,或更靠后一些...

太靠后了就到寄存器地址区了吧?比如你SP设置为60H,但是入栈的数据太多,存到80H都存不完,但是80H是单片机的P0口,假如单片机P0口在控制着一些重要的器件,这样地址重叠就造成数据重复堆放,出错了啊!
虽然平常使用上入栈的数据并不多,不会占用很多字节空间,但是毕竟也是存在危险的是不?有人说把SP设置在80以上的空间,这个我更费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靠后了就到寄存器地址区了吧?比如你SP设置为60H,但是入栈的数据太多,存到80H都存不完,但是80H是单片 ...

如果数据太多,可以把SP设为比60H更小,或者存到片外的RAM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访问RAM是间接寻址的,所以即使到了80H以上也不会有问题,80H以上是间接寻址区... ...

你说的放到80H不会有问题,可是我上机实验发现有这么个问题:
程序:
-----------------------------------------------------------
        ORG 0000H
        MOV SP,#80H

        MOV 30H,#30H
        MOV 31H,#31H
        MOV 32H,#32H
        MOV 33H,#33H

        PUSH 33H
        PUSH 32H
        PUSH 31H
        PUSH 30H

        POP 30H
        POP 31H
        POP 32H
        POP 33H

        END
如果定义SP为07H,POP后30H=30H,31H=31H,32H=32H,33H=33H
如果定义SP为80H,POP后30到33H全部变成了0。
这是不对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放到80H不会有问题,可是我上机实验发现有这么个问题:
程序:
--------------------------------- ...

还是在80H以下比较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