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码开关问题

楼主(2014-03-07):
本人利用旋码开关调试程序(两个IO口与地相连),开关顺时针调试为加,逆时针调试为减,当第一个IO口先改变状态,第二个再改变为顺时针,当第二个IO口先改变状态,第一个再改变为逆时针。胆不知道如何判断两个IO口哪个状态先改变,有大神知道否?

网友A:
ABABABABAB,中间砍断,BABABABABA,你说是A先来还是B先来?肯定是条件没有加够嘛。

网友B:
楼主思路有漏洞,本方法不行,3个还差不多

网友C:
参照旋转编码器的A\B相位工作原理,并参照那个原理编写代码。

需要注意的是:检查这个A、B相信号,检测频率至少要比A、B相高两倍,否则不停的正反转交替时会丢步。

网友D:
记得之前弄得旋转编码是这样的……
->00 01 11 10 00 01 11 10 00 01 11 10 00 01 11 10 00->
<-00 10 11 01 00 10 11 01 00 10 11 01 00 10 11 01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