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无线通信发送和接收之间切换的时间

楼主(2014-03-07):
近日在弄无线通信的收发,板子1先发送后接收,板子2先接收后发送。过程如下:板子1把数据(一个数组)发送给板子2,板子2判断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若正确则把自己的数组发给板子1,然后板子1接收板子2发来的数据。现在问题是这样的,板子1接收不到板子2发来的数据,不知道是因为板子1从发送切换到接收的时间太短,还是太长,错过了板子2发来的数据。请问这个切换发送和接收状态的时间应该怎么设置好呢???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无线模块呢?nRF905的话650us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无线模块呢?nRF905的话650us就够了

A7102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7102呢

没有用过,不是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不是太了解

a7102就是nrf903啦,名字不同而已

网友B:
看rf芯片的手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7102就是nrf903啦,名字不同而已

你按他数据手册上的时间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