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请教一下一个MA86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4-03-07):
我用的是MA86L508.我用相同的程序,只是变化了这一部分,就可以通信了。我十分不理解如下图,只while下面哪一部分

楼主:
就是用上面哪一个的程序就可以进串口中断,用下面哪一个就不行请问一下为什么

网友A:
我不知道。P15是不是改变了内部数据了,

网友B:
有可能是编译器优化造成的,你把优化改成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