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经验分享】KE02的keil工程使用JLINK下载失败解决方案

楼主(2014-03-07):
KE02keil工程使用JLINK下载失败!
问题描述:采用官方的ke02-sc例程包,keil工程下面,开发平台使用的而是FRDM-KE02开发板。使用JLINK下载的时候,发现总是报错。
比如打开例程PIT_demo,配置了deviceKE02Z64xxx2,debug中选择为JLINKSW模式。然后编译,烧入。
但是总是出现报错:FLASH Timeout. 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
图片如下:
keilbuild output中的显示如下信息:
说明,芯片也连接上了,但是就是出现擦写失败等信息。
解决方案:
通过仔细查找,发现还是JLINK中的配置问题。
下面贴出出错时的具体配置情况:

原因就出现在上面的最后一张图片,默认的RAM for  Algorthm的地址是错误的。
根据RM手册中的RAM的的地址分配,4KB的地址是从0x1FFF_FC00开始,定义如下图:
所以需要将Jlink里面的RAM for  Algorthm的地址修改为如下:
点击OK,重新编译,下载成功,进入debug状态。

网友A:
支持一下楼主
大家遇到这类问题,可以参考一下这篇帖子中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04-08):
引用 网友B:
用frdm自带的板子和仿真器都可以,用JLINK就是不行。。。

JLINK的默认RAM地址不对,需要改一下。

网友C:
感谢版主的经验分享,建议版主把这个弄成文档,便于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版主的经验分享,建议版主把这个弄成文档,便于收藏!

说的很好,我们正想把这些经验贴汇总,这样也方便大家查看,并且我们也会做成具体的文档,这样便于大家收藏。

网友D(2014-11-23):
我的天啊 就是这个问题困扰我这么久 好东西呀

网友E:
参考一下   马上要用kl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