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4-03-07):
(无正文)

楼主:
电路如图

楼主:
上下拉电阻经过实际调试在4.7K,R8、R12匹配电阻不焊接,可以接7个从

网友A:
偏置电阻单点即可,如果是多点,需要计算合成阻抗。另外,终端电阻要接上。

楼主:
请问下我主设备上用MAX3485,从设备上用MAX485,这样连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谢谢!

网友B:
匹配电阻在最薄弱的地方加一个(最远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匹配电阻在最薄弱的地方加一个(最远的那个)。

现在没有加匹配电阻,把MAX3485改成MAX485再用5V供电就可以连接8个及以下。
要是用MAX3485和MAX485连接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8个从设备都连接很远,距离差不多,由于是成品,不好加匹配电阻,只有在主设备上加,但加了也没解决问题

网友C:
等高人如何支招。

楼主:
还是没解决,先结贴吧

网友D(2016-10-12):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试试把上下拉电阻减小

网友F:
你写485通信为何用两个片子?难道要做成全双工吗?何不用422的片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