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示波器探针与差分放大与PWM电机电流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4-03-07):
请教各位大神!就是 我有个差分放大电路,
,差分端的两个输入信号是高端电机采样电阻上的两个电平,用mos管 PWM来控制电机,
现在的问题是当没用示波器的探针时,ADC6读出来的数组,在线仿真时是基本不变的(小电流1-2A的时候)寄存器大概50,没电流时,寄存器也是50左右
当把示波器的探针放ADC那点上去的时候,探针不接上示波器,航空头是悬空的,小电流的时候,单片机从ADC6读出来的数值能跟随电流的大小变化,电流1.5安培的时候大概寄存器有300,
请问我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现在想在ADC6端加个电路模拟探针,但是发现不管是加1M与100pf并联到地,还是单纯的加100pf到地,都不行。我用万用表量了下探针头到黑色夹子间的电阻超过200M,请大家给些意见。

网友A:
采样电阻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多大?

采样电阻5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6太大。

我把R26改成了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