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L494+cuk电路过程的问题【妹纸我又来了】

楼主(2014-03-07):
新的麻烦问题又来了,:'(这次我贴图,也只有上上图估计我还能解释清楚我到底又遇到什么问题了,老师给的方向还是无法解释,每个模块毕竟自己之前设计和调节到ok的参数,全部合在一起出现的这个问题不太懂,可能我的原理不是很透。:Q

这个是cuk电路部分,我的电路整体模式是这样的: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三个主要模块单独工作都是正常的,信号发射器也是好的。cuk电路用数字信号发生器直接给IRF540方波(76%,12vpp,45khz)能使VO输出30V,LM324单独工作反相比例也是1:1,TL494单独工作能输出漂亮的方波,占空比调节正常。
但是三个模块连起来,出现了情况是实测TL494---1脚电压比信号发生器发出的参考电压大,也就是,比如我让信号发生器输出1v,结果测得1脚变成1.3V。同时,电压反相器输入端的电压-与输出电压不是1:1了,反相器输出的电压变得与TL494的1脚电压相同。
最后结果情况是,提高参考电压,最终输出VO,不能达到预想的电压,TL494在参考电压跟着提高的同时,超出某一定值,输出的方波开始变形。。参考电压再提高,VO最高只能达到20v,最后的结果是直流稳压电源直接被拉低了。

学妹向众大神请教,这种情况,可能有问题是哪些?:'(我想,也只有这里的能人异士有实践经验的能帮我拨开乌云见蓝天~

先谢谢大家了:loveliness:

楼主:
老师给我的建议:
1、反相器给TL494的2脚电压并电容滤波(我试了没用)
2、降低TL494的频率(45khz降到30khz 都没什么变化)
3、增大负载(160欧增到250欧都没什么变化)
4、提高电源电压(+12v增到+15v也没用)
5、tl494后价格驱动ir2110驱动irf540(就这个我还没试)

网友A:
听你的描述,你的老师好没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的描述,你的老师好没用哦

你这么回万一我老师哪天不小心看到了:L情何以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么回万一我老师哪天不小心看到了情何以堪

他好意思:lol

网友B:
妹纸,你能再懒点嘛。。。个人觉得你码这些字儿加上配简图的时间,原理图早就画好了,效果比你这啰嗦半天好的多。。。

网友C:
是进行仿真还是实际搭的电路?

网友D:
建议楼主表述再清晰些

明确目的
使用方案
需要达到的指标

我看了好几遍还是看不懂,分不清你说的那些问题,哪些是仿真遇到的,哪些是实际电路遇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给我的建议:
1、反相器给TL494的2脚电压并电容滤波(我试了没用)
2、降低TL494的频率(45khz降到30kh ...

5.TL494可以直接驱动了,不必画蛇添足。测试一下驱动波形,看看有没有。

网友F:
我也是新手,刚刚看了一下DATASHEET,是不是TL494最大的Duty Cycle (Max) (%) 45%.不能大于0.5.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新手,刚刚看了一下DATASHEET,是不是TL494最大的Duty Cycle (Max) (%) 45%.不能大于0.5. ...

TL494单端输出时占空比可以大于0.5。
楼主确实比较懒,6楼已经说了,可原理图就是不见。

网友H:
老师主要是理论,关键还要看自己,开关电源是个闭环控制,出现问题有时候很难说是什么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新手,刚刚看了一下DATASHEET,是不是TL494最大的Duty Cycle (Max) (%) 45%.不能大于0.5. ...

0.45是双端用法,单端接法应该可以达到双端接法的2倍,规格书上应该有。。。

网友I:
先贴上你的高清无码正面大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