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f103 usb批量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4-03-07):
中断处理函数如下
void EP2_IN_Call() {
    u32 len;

    if (g_usbInRemainDataLen > 0) {
        len = g_usbInRemainDataLen > 64 ? 64 : g_usbInRemainDataLen;
        UserToPMABufferCopy(g_bufIndex, ENDP2_TXADDr len);
        g_usbInRemainDataLen -= len;
        g_bufIndex += len;
    }
    SetEPTxStatus(ENDP2, EP_TX_VALID);
}
void EP2_OUT_Callback(void)
{
    SetEPRxStatus(ENDP2, EP_RX_VALID);
}
遇到的问题, 当我把数据全部传输后, 主机再发一个in令牌, stm32会将最后一次设置的64字节数据传回去.
如何做到发送完毕后, 主机再发in也不会传输数据呢?
谢谢.

网友A:
发到ST的MCU 版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到ST的MCU 版块吧

:lol发新手园地也可以的,新手园地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板块。各种技术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发布。

网友B:
楼主可以设个发送完毕的标志变量

网友C:
中断处理函数如下
void EP2_IN_Call() {
    u32 len;

    if (g_usbInRemainDataLen > 0) {
        len = g_usbInRemainDataLen > 64 ? 64 : g_usbInRemainDataLen;
        UserToPMABufferCopy(g_bufIndex, ENDP2_TXADDr len);
        g_usbInRemainDataLen -= len;
        g_bufIndex += len;

        SetEPTxStatus(ENDP2, EP_TX_VALI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