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算放大器运用中所遇到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4-03-07):
运放:TLV2624   使用其中第1路以及第4路
两路运放构成的电路相对独立:。
1:当第一路运放输入端加入小信号时正常放大,第四路运放输出端没有变化信号0。
2:当给第四路运放的输入端加入信号时信号被放大正常,此时在第一路运放输出端同样有与第1路输出端信号类似的信号,频率都是10HZ,但是第一路的信号有点不稳定,幅度时大时小。
3:当量输入端都不加信号时,两路输出端均为0.
运放我试了两个都一样的问题。其中由于输入信号的高电平占空比太低,可视信号的频率为5KHZ来处理。而且如果可视频率比较小的情况下,上述的问题便不会存在。

网友A:
运放本身有这个参数,但一般比较小。请看下图:

较大可能是:布线形成交叉耦合。可以改进布线看看结果。

电阻变小应该也有改善。

网友B:
交流信号,输入隔直后就是以0轴为参考点,这样就有负压部分,由于运放采用了单电源供电,负压部分就透过内部的钳位保护电路传到了另一路运放的输入了,故而另一路运放也放大了这个信号。楼主改双电源测试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会帮顶。

:lol总算看到有游总不会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交流信号,输入隔直后就是以0轴为参考点,这样就有负压部分,由于运放采用了单电源供电,负压部分就透过内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信号,输入隔直后就是以0轴为参考点,这样就有负压部分,由于运放采用了单电源供电,负压部分就透过内 ...

说的很有道理,原先我用的TLO64采用双电源供电,后发现带宽不能满足应用顾换了个手头上的2624来替换,顾采用的单电源而胡洛了单电源带来的影响,这也是我所迷惑的地方。等下改下试试看看....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信号,输入隔直后就是以0轴为参考点,这样就有负压部分,由于运放采用了单电源供电,负压部分就透过内 ...

不过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在上述第一种情况下,第一路信号对第四路没影响呢?  难道这是运放内部电路问题

网友E: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信号,输入隔直后就是以0轴为参考点,这样就有负压部分,由于运放采用了单电源供电,负压部分就透过内 ...

我加了1V的偏置电压上去也不行.....

楼主:
加错了:shutup: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交流信号,输入隔直后就是以0轴为参考点,这样就有负压部分,由于运放采用了单电源供电,负压部分就透过内 ...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的很有道理,原先我用的TLO64采用双电源供电,后发现带宽不能满足应用顾换了个手头上的2624来替换,顾 ...

期待楼主结果出来~

网友G:
以第一运放为例:因为电容通交流隔直流造成3脚的信号有负压部分存在,而运放是单电源供电,输出信号就会不稳定。在这个电路不变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在运放的第三脚加一个上拉电阻3K到5V。将3的直流电压稳定在2.5V就可以了。但是有一点是,3K电阻的阻抗实在太小,我一般都是用的是1.2M的电阻。希望能给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第一运放为例:因为电容通交流隔直流造成3脚的信号有负压部分存在,而运放是单电源供电,输出信号就会不 ...

亲!上啦到5V肯定不对的......还有那电阻不是随便改的,那是个高通滤波器啊....

网友H:
分享的资料真是不错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亲!上啦到5V肯定不对的......还有那电阻不是随便改的,那是个高通滤波器啊.... ...

是个高通滤波器, 上拉电阻只是为了让波形提高2.5V的电压,不影响高通滤波器的使用,估计你3K的电阻因为上拉电阻而改变,你这个电路和我的电路是一样的,只是咱俩的截止频率不一样而已。不知道能否解决你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个高通滤波器, 上拉电阻只是为了让波形提高2.5V的电压,不影响高通滤波器的使用,估计你3K的电阻因为 ...

我加了个1.5V偏置电压在同相输入端........还是不行......

楼主:
现在在等样品过来试试,看双电源会不会解决上面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本身有这个参数,但一般比较小。请看下图:

电路板上的布线绝对是对称分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