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用NUC120的SPI和ISD2130通信代码

楼主(2014-03-07):
为什么能读到器件ID,也能擦除ISD2130的flash,但写入的数据不对,前大概100字节是对的,后面的都乱了,甚至写不进去了,全是FF

楼主:
这是擦除后的数据

楼主:
这是写入flash的数据,我写入了连续的512个数,就是0-511

楼主:
写进去的数据圈乱了,这是为什么啊
我用的NUC120的硬件SPI,用GPIO口模拟就没出过这样的问题,但是IO口模拟速度太慢了

楼主:
可有人碰到类似情况,是不是我的时序不对还是SPI的频率不对

网友(2014-04-28):
是不是频率不够, 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