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光耦HCNR201的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楼主(2014-03-07):
在LM358输入一信号,峰峰值为2VPP,HCNR201的5脚输出1.2VPP,想不通是怎么算的,还有LM358的7脚输出,我觉的应该是一个比较器,输出应该是电源电压,可输出不是,感觉像噪声

网友A:
先去吃饭,等会查下资料帮你看看

网友B:
按照电流来算

网友A:
1、你上面值选的不合适吧,另外你峰峰值怎么测试的,相对于地还是负电源啊?
   另外你的反向管子也不能这样连啊,不管输入啥信号,一直加了个反压啊……
   看看芯片的PDF资料吧,这样接,原理上没问题。
2、正常的话,LM358输出是高电平;
   反馈脚输出脚加个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上面值选的不合适吧,另外你峰峰值怎么测试的,相对于地还是负电源啊?
   另外你的反向管子也不能这 ...

我用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入峰峰值为1-VPP的信号,用示波器量的5脚输出为1.2VP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入峰峰值为1-VPP的信号,用示波器量的5脚输出为1.2VPP ...

哦,这样计算还比较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样计算还比较接近。

请问你知道这怎么推算出来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吗

网友C:
这个电路好象工作不起来.
其实里面两个光藕接收管, 一个是用来反馈的. 是电流信号的反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