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为什么keil5里建工程找不到k60?

楼主(2014-03-07):
RT

楼主:
找不到k60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不到k60啊

楼主你好,可能是因为你在安装keil5后没有在Pack Installer中选择安装freescale的芯片。
请参考下图方式,把飞思卡尔芯片添加到Keil5软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可能是因为你在安装keil5后没有在Pack Installer中选择安装freescale的芯片。
请参考下图方式 ...

谢谢啦,怎么给你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怎么给你分呢

不用客气啦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结贴方式请参考论坛置顶帖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啦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结贴方式请参考论坛置顶帖https://bbs.21ic.com/icview- ...

恩,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B(2014-04-25):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可能是因为你在安装keil5后没有在Pack Installer中选择安装freescale的芯片。
请参考下图方式 ...

您好 跟您请教一下
我打开了您截图的界面,也点选了右侧栏的型号
是然后在左边,把install的位置全安装,就可以了吗?
我这样试了一下,还是没能成功
希望您能帮忙指导一下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 跟您请教一下
我打开了您截图的界面,也点选了右侧栏的型号
是然后在左边,把install的位置全安装, ...

你好,把左边飞思卡尔相关的安装一下,这个过程比较慢,不要着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把左边飞思卡尔相关的安装一下,这个过程比较慢,不要着急。

您好 谢谢
就是我说的那样就算安装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 谢谢
就是我说的那样就算安装了吗?

你现在什么情况了?是这样的吗?
都变成了up to date就更新好了。你是想要代码吗?

网友D(2015-09-24):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可能是因为你在安装keil5后没有在Pack Installer中选择安装freescale的芯片。
请参考下图方式 ...

怎么做到的?

网友C:
你装MDK5之后,需要更新下PACK才有器件,这个MDK5的特性。

网友E:
你有没有安装飞思卡尔的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