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SPI flash支持JFFS2文件系统吗

楼主(2014-03-07):
128M QSPI flash,想配置JFFS2文件系统?可能吗?怎么配?
目的是uboot下通过fsload命令load kernel和devicetree到内存,然后bootm进入linux系统。
u-boot下如何配置可以使用fsload命令来load JFFS2文件系统的kernel或者其他到DDR内存?

网友A:
可以的,这个需要你添加jff2文件系统,一般的编译前都给你做好了,做选择就可以的,当然没有的话,那就需要你自己慢慢移植了,网上资料很多

网友B:
概念上的问题没理清楚,一个文件系统,一个存储设备。当然可以做了。

网友C(2015-02-28):
能否把你QSPI FLASH如何配置文件系统的步骤给我分享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