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产品都用电源适配器了?

楼主(2014-03-07):
(无正文)

网友A:
其中一个非技术因素就是“惯例”,这就叫产品(的复杂性),表现产品的非技术属性的一面
(当然也有技术性因素)

网友B:
分离出来有好处,分离后降低了主要设备的运行温度和线路布局变的简单了。坏了的话维修也简单。

网友B:
很多电子设备都是采用的低压直流电,所以即使你看这是直接插220V电源的设备,其实也是内部带适配器的,现在产品越做越轻薄,内置适配器会影响产品散热,也不利于产品做小

网友C:
体积以及安规问题。

网友D:
用电源适配器有很多好处,除了楼上各位说的,还有模块化、标准化、通用性等方面的优势

楼主:
如果一个产品需要做安规,假设适配器外接了,是不是只要适配器过了安规就可以了?   比如一些小公司,没有能力去做安规,但是他可以去买一个有安规的电源适配器,是不是这样他的产品也就不用再去做安规了

网友E:
可靠性是最大的因素了,外置的适配器坏了,换一个很方便,售后成本少。
现在电器,损坏的大部分是电源部分电路。

网友A:
安规,这算是沾边儿技术的管理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网友F:
屏幕现在流行超薄吗,电源只能拿出来了。

而且将电源分离出来,好处也是不少的,从研发、销售、甚至是售后维修等等有很多便利。

当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线多了不好整理等等。

网友G:
降低售后服务成本,电子设备最脆弱的地方就是电源,现在电源这么便宜,坏了扔掉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