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单片机与5V单片机之间传输数据,如何实现电平转换?

楼主(2014-03-07):
请问3.3V电源的单片机与5V电源的单片机,如何转换成对方能够接收的电平?

网友A:
如果是在一个供电系统内的话,可以不用转换可以IO之间直接相连,如保险点可以加一个二三百欧的电阻隔离一下就可以了。
如查楼主不差钱的话,可以用三极管或光耦隔离

网友B:
可以用串联电阻进行分压,当然电阻电压多少需要你计算好才行

网友C:
常用的三极管或者串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D:
74lvc4245,
还有个不需要方向转换控制的,叫TXB什么的,
忘记了

网友E:
3V到5V可用2个MOS管做成个开关,大概这么个意思:

5V到3V可用电阻分压。

楼主:
谢谢楼上大家回复,这样设计行吗

网友E:
可以,噢~,我想起来了, 我上面那个设计,当初还有个目的——上电瞬间保证output一个低电平给到IC,所以非得要两个MOS管,  你这个没有其他要求的话,完全可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