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2014-03-07):
关于串口这块:假如发了串数据到串口上,  没有读出清空,是不是下次发的数据到串口上会覆盖掉上一串口数据呢?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这位朋友,我的意思是不读出来的话 当FIFO满了后 后面的就会把前面的覆盖掉。

楼主:
它是先清除掉还是 有多少个字节就覆盖掉FIFO中多少个字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是先清除掉还是 有多少个字节就覆盖掉FIFO中多少个字节

我记得好像是直接清除掉FIFO,不是一个个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