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单片机与5V单片机之间传输数据,如何实现电平转换?

楼主(2014-03-07):
请问3.3V单片机与5V单片机之间传输数据,如何实现电平转换?

网友A:
如果两个单片机距离不远,如果传送速率不高,断开5V的上拉,直接连接.

网友B:
最好是用电平转换芯片。觉得麻烦的话可以直接加个电阻连接的。。。

网友C:
建议使用电源转换芯片,例如74LVCC4245就可以达到降5V信号转换成3.3V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