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学校小比赛,关于检测220交流电,新人求指点~

楼主(2014-03-07):
rt,,我做了一个关于智能遥控器的设计,就是控制各个用电设备的开关,以及返回这些用电器的运行状态到单片机上并用液晶显示。。
问题就出在用电器返回状态这地方,我想直接通过检测线路中是否有电流来判定用电器的开关,求大神指点,如何检测出有无电流(市电)并返回51单片机。。。

网友A:
可以用电流互感器,如TA1015之类的,后接一个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B:
因为通电导体的周围必定产生磁场,只要测出电缆周围有无磁场存在,即可检测出电缆内有无电流通过,就可鉴别设备的开/停状态。百度搜索开停传感器即可。。。

网友C:
可以用光耦也可以用电压/电流互感器...

网友D:
可以运用发光二极管进行测量,并且二极管还具有单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电流互感器,如TA1015之类的,后接一个运放就可以了

恩恩,,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光耦也可以用电压/电流互感器...

好的,,,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通电导体的周围必定产生磁场,只要测出电缆周围有无磁场存在,即可检测出电缆内有无电流通过,就可鉴别 ...

这个略高端: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略高端

你想的多了,就一个线圈,一个运放,简单得很,原理图什么的都是现成的

网友E:
一个磁簧开关外面绕几十圈线圈(根据电流大小定)

网友F:
电流互感器:lol

网友G:
为什么不直接读51引脚的状态呢,通断状态本身不就是用51控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直接读51引脚的状态呢,通断状态本身不就是用51控制的吗??

为了完善一下系统,,排除一些器件故障而导致的误判,,比如继电器坏了,,

网友H:
用 光耦吧, 这个感觉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 光耦吧, 这个感觉可以的

恩,用的EL817弄的,可是输出电压4.8V左右,用单片机无法读取...   见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4518&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