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MAX232的问题

楼主(2014-03-07):
请问高手,MAX232电路里有好几个1uF的电容,能不能换成0.1uF的?谢谢!

网友A:
这要看型号,早先的型号是必须1uF,后期的则都是0.1uF的

网友B:
要是输出的距离不是很远,外部干扰没有那么严重,可以用0.1的,后期的很多芯片就是推荐甩0.1uf,有要求的话,将高低电压的存储电容加大一点有好处。

网友C:
建议还是根据手册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