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ED驱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搭了一个LED驱动电路后端是8颗LED,现在搭好后,出现一个问题,当选用较小的电感(1.8uh左右的电感)时,线路工作正常,输出纹波也很小,电流是0.3V/10=30ma 一切正常。但是当选用10uH以上的电感后,IC不再工作于恒流区,LED电流达到了47ma,且电感有轻微啸叫。输出纹波很大。请问是为什么,我按照其他资料的公式算电感差不多要40uh,可是现在反而笑电感工作正常,请教大家帮我看看 下面是电路图和芯片资料。

网友A(2014-03-08):
电感也有误差的。不过你这和理论计算差太多了,还是咨询下厂家吧

楼主:
谢谢版主建议,电感在啸叫的时候,频率不是稳定的1.2MHZ,用示波器看开关节点,占空比非常不稳定

网友B:
是专门画PCB板做的电路,还是搭出来的电路?回路有没有寄生电感?
电感的磁芯是什么材料的,1.2MHz的工作频率,非高频磁芯也可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专门画PCB板做的电路,还是搭出来的电路?回路有没有寄生电感?
电感的磁芯是什么材料的,1.2MHz的工作频 ...

是搭出来用来验证的,已经解决了,我从新走地线后就好了。之前是单点接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