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一下这几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08):
防反流,肖特基

网友B:
楼上正解。
补充:
1、电池画反了;
2、当2组电源都接上时,还可以通过VDD给RTC供电(电池就省电了);
如有错误,请指正,谢谢。

网友C:
就RTC那种耗电量,用普通二极管就够了。可以用4148CC,SOT23-3封装的,两个二极管在一块,节省空间。

网友A(点评):
没错,看那4.7k电阻

网友D:
真是BAT1极性画反了, D7、D8两个二极管构成“或”电路。 或者BAT1电源有效,或者VDD3.3V电源,或都可以对负载供电。

网友E:
同问,为什么要串个电阻呢

网友F:
路过学习,防反流的作用。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

网友G:
二极管为了防止反接的。如果反接则不导通,电池供电接反,另外,那4.7K的电阻太大了。如果后面的电路需要稍微大点的电流,这不电阻上面的压降就很大吗,给后面的电压就减少了好多,建议电阻放个小的,

网友H:
电池极性画反了。

要么用交流适配器,要么用电池,接二极管是为了防止互相充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同问,为什么要串个电阻呢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补充:
1、电池画反了;

是的,电池画反了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C:
串电阻是因为RTC电路有些元器件是插件,插件引脚在生产线上容易短路,导致电池很快没电,甚至产品还没出厂电池就没电了,串个电阻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