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AMS1117问题

楼主(2014-03-08):
为什么我的ams1117-3.3的输出是5.0,有的板上输出是3.45伏?把负载断掉,输出是3.3v,上了负载就不行了,谁帮我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谢谢哈。输入电容是105,负载电容是220uf。

网友A:
负载太重了吧,或者后面电路有啥故障。
你可以接个电阻负载试下,当然那个电容有问题也吧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太重了吧,或者后面电路有啥故障。
你可以接个电阻负载试下,当然那个电容有问题也吧排除
...

我也觉得是负载的问题,但是就是查不出是哪里问题,整个板子的器件有一百多个,那个大电容我也下了,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负载的问题,但是就是查不出是哪里问题,整个板子的器件有一百多个,那个大电容我也下了,问题 ...

自己焊块板子呗。
实在不行,一部分,元件先焊再测试,逐步增加。

网友B:
在带载状态下,一级一级查。问题肯定能找到,只是迟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带载状态下,一级一级查。问题肯定能找到,只是迟早而已。

新手,刚入行的,测试技能懂的不多啊,你有什么建议的么?谢谢哈

网友C:
确定你买到了**AMS1117了。换个地方买吧。

网友C:
这21IC也够烂的,连个“烂 货”二字都不让发!

网友D:
多数是买到假货

网友E:
按照你说的,加了负载5V.不加就3.3?如果真是负载问题那应该是加了负载反而变小了才会,吧输出给拉跨了。怎么反而你的变大了,多半觉得你的问题是芯片的问题,买个新的再试试,如果还是一样的问题的话那你再把负载断开换个合适电阻充当负载测下看是不是还是5V。如果还是5V的话就说明负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数是买到假货

为什么买到的是假货?有啥依据没

网友F:
电路有用到5V?是负载上的3.3V和5V短路了吧?用万用表量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有用到5V?是负载上的3.3V和5V短路了吧?用万用表量一下试试

测量过了,没短路,用的5v为那个运放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数是买到假货

假货在一般条件下也能工作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货在一般条件下也能工作啊,

你试试换块芯片试试 很多时候我也遇到这情况 换了一块就好了,反正特别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手,刚入行的,测试技能懂的不多啊,你有什么建议的么?谢谢哈

看懂你的原理图,看看如果可能的话,讲一些功耗较大负载的电源脚断开(带防静电手镯去触摸,发热的一般功耗都较大),然后再算功耗,看电路功耗是否超出芯片的功耗;最简单的办法是,断开你的AMS1117,找一个别的输出电流较大的芯片,飞线上去看看,能否正常工作,如果这个芯片能正常工作,那就是你AMS1117的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G:
1、可以换一款输出电流较大的芯片;2、换一个负载;对比一下,看看效果如何。另外,不知道你的芯片上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可以换一款输出电流较大的芯片;2、换一个负载;对比一下,看看效果如何。另外,不知道你的芯片上有没有 ...

有**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的

据说这款芯片有**的是假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不过我用的确实是没有**的,仅供参考……

网友H:
负载太重,按道理是拉低电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据说这款芯片有**的是假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不过我用的确实是没有**的,仅供参考…… ...

上面只写着AMS1117 3.3 还有一堆字符忘记了

网友I(2014-04-09):
估计是后面电路有问题,我以前用过AMS1117-3.3 如果这个稳压芯片烧掉了,输入和输出就会短路连在一起,这样对后续电路造成很大的损坏,另外压差不要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