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NE555产生方波的过冲现象

楼主(2014-03-08):
我在做一个NE555产生一个160KHz的方波,过冲达到25%左右,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如何才能减小过冲现象呢?谢谢!

网友A:
是否是你的测试问题?
160KHz,不算高,除非电路有问题。

网友B(2017-03-08):
加一个rc电路进去,可以抑制

网友C:
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