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26分只为解答一个问题!!!!

楼主(2014-03-08):
ST, os, USB, TE, ev
我调试的是USB host,本来已经调试出来了,但是加上CAN之后,发现老是出现下面的情况~~~~
总结下就是主机老是处于错误状态~~~
从主函数进入
void USBH_Process(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 USBH_HOST *phost)
判断
  if ((HCD_IsDeviceConnected(pdev) == 0)&& (phost->gState != HOST_IDLE))
直接就
case HOST_ERROR_STATE:         //HSOT错误状态
最后
    直接退出,重新从主函数开始!!!

是不是主机没有处于空闲状态~

希望大家都看看!

网友A:
不会,表示帮你顶顶吧!

网友B:
case HOST_ERROR_STATE:         //HSOT错误状态
之后,不进行重新初始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se HOST_ERROR_STATE:         //HSOT错误状态
之后,不进行重新初始化吗?

是的,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重新初始化为下一个一个新的枚举
很明显主机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表示帮你顶顶吧!

帮顶的都是好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表示帮你顶顶吧!

帮顶的都是好人~

网友C:
当回好人,帮顶,赚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回好人,帮顶,赚分呵呵

谢谢~等待版主的解答~:'(

楼主:
我坑大家了~
硬件问题!!!
就此结贴~

网友D:
SUB OTG HUST HCD

好高端的东西啊,楼主是在搞嵌入式编程吗??
貌似是个大项目。

网友E:
顶,等待版本解答!!

网友F:
估计加了CAN,影响了USB host定时操作,导致USB的状态转变为IDLE

网友G:
刚了解STM32,前来学习的

网友H:
不会,帮顶,混个脸熟!

楼主:
引用 网友D:
SUB OTG HUST HCD

好高端的东西啊,楼主是在搞嵌入式编程吗??

大二菜鸟~你觉得可能么?
你搞过USB么?呵呵~愿意的话大家一起交流下~这是我的QQ:1960765649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加了CAN,影响了USB host定时操作,导致USB的状态转变为IDLE

不是的,我做到这个东西板子是F4D的,和一般的F4不一样!CAN1管脚被USB占用了!对不起,我坑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