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氧树脂电路板的耐温是多少?

楼主(2014-03-08):
打算自己做一个热板,30*30cm大小,4欧姆,需加热到110摄氏度。
现计划利用电路板中铜线的阻值来实现,但不知这样的温度是否对电路板比较苛刻?不知道环氧树脂的电路板材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A:
vs发生的发生

网友B:
100出头的温度绝对没问题

网友C:
按IPC里面有一个关于无铅印制板的耐温标准,
他有个T288的标准。意思是无铅印制板必须在288度的高温下15分钟内无其他不良现象。
不过,现在好多印制板都达不到这种要求,除了一些环氧板,因为板子价钱方面的原因。所以很多板都是免强做无铅,温度也是控制在最低的230度,或更低

Td也是印制板耐热性能的重要技术指标,它表示印制板基材的热分解温度,是指基材的树脂受热失重5%时的温度,作为印制板的基材受热引起分层和性能下降的标志。对于普通的Sn-Pb焊料,因为焊接温度较低,一般的FR-4基材能够满足要求,所以在原来的标准中对印制板的基材没有此项性能要求。对于无铅焊接的温度较高,就必须考虑基材的热分解温度,通常基材的热分解温度分为:>310℃、>325℃和>340℃三个等级,对于无铅焊接用的SMT印制板应根据板的尺寸大小、元器件安装密度和焊接的工艺温度应选用合适的Td等级的基材,因为Td值越高,基板材料的加工难度大、成本高。
•    T288是反映印制板基材耐焊接条件的一项技术指标,指印制板的基材在288℃条件下经受焊接高温而不产生起泡、分层等分解现象的最长时间,该时间越长对焊接越有利。
•       对于传统的Sn-Pb合金焊接温度不高(220~230℃)印制板基材的耐热分解时间在260℃时,T260≥30s就可以满足SMT印制板的要求,对于无铅焊接温度一般为250~260℃,则印制板的基材的耐热分解温度提高,应满足在288℃条件下T288≥300s才能保证焊接时基材不分解、性能不破坏。
•    Tg是反映印制板基材耐热性能的重要技术指标,它是指受热后基材物理状态(由固态变为流体)开始变化时的最低温度,一般印制板的Tg值越高耐热性好,用于SMT印制板的一般FR-4型覆铜箔环氧玻璃层压板的Tg为130~140℃,采用Sn-Pn焊料时可以满足要求 。而对于熔点较高的无铅焊料,基材的Tg≥150℃才能经受得住焊接的高温,在特殊情况下(高温使用)Tg还可以大于170℃,但是过高的Tg又会引起基材硬度提高、材料变脆加工性差,所以不能单纯追求Tg高,应综合考虑板的性能,选择Tg较高而合适的印制板基材,是满足无铅焊接的要求之一

网友D:
铝基板  不知怎么样。

传统的加热器+铝块 +温度控 ~~~ 是不是更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基板  不知怎么样。

传统的加热器+铝块 +温度控 ~~~ 是不是更保险

你是否指的是这种方式?

但是我担心这种方式有两个缺点,一是体积大,二是加热不均匀。所以才想把加热电阻丝平铺在热板上

网友E:
环氧板耐热110度没问题,但如果是利用板上走线升温到110度则不可以,环氧板的导热系数不够,温度反而不会均匀,应采用电阻丝或PTC陶瓷加热方式。

网友D:
你需要多均匀,成本要求怎么样, 温度精度要求多少

网友F:
但是过高的Tg又会引起基材硬度提高、材料变脆加工性差,所以不能单纯追求Tg高,应综合考虑板的性能,选择Tg较高而合适的印制板基材,是满足无铅焊接的要求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环氧板耐热110度没问题,但如果是利用板上走线升温到110度则不可以,环氧板的导热系数不够,温度反而不会均 ...

嗯嗯,你讲的有道理,不过我想如果把整个电路板上的铜线布得很密集,是否会是加热比较均匀~
我现在想做这么一个热板,尺寸大概40*40cm,希望尽量薄一些,同时温度尽量均匀,阻值4欧姆,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案建议。
下图是我之前在淘宝上买的热板,30*20cm,很薄,大概4mm。 就是面积小了,我们想做更大的。

C:\Documents
这个热床的参数如下:
双面印刷, 35um铜板蚀刻
.包含焊接好的电线,电阻和LED灯
.不含测温的热敏电阻
.12V, 电阻1.1欧左右,电流1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多均匀,成本要求怎么样, 温度精度要求多少

我的需求是40*40cm,厚度在1cm以内,阻值4欧姆左右,稳定在110摄氏度;
均匀性:尽量均匀,不知道怎么定量,可以容许1摄氏度的温差;
成本:500元以内;
温度精度:110摄氏度,正负2摄氏度;

不知道您是否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嗯,你讲的有道理,不过我想如果把整个电路板上的铜线布得很密集,是否会是加热比较均匀~
我现在想做这 ...

小功率加热,玻璃板是最好的选择,前面已经说了,环氧基材的PCB不适合。因导热系数关系,一个问题是温度不够均匀,另一个问题是因不均匀,时间长了容易让PCB走线从基板上脱开,镀导电膜的玻璃就没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