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PCM信号采集求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08):
输入音频的电压信号(音频ADC),就是交流的电压信号采集(针对音频方面的专用ADC而已)。
如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A:
用户指南

网友B:
看看官网的介绍上, 说明的第一句话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The PCM1807 is high-performance, low-cost, single-chip stereo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with single-ended analog voltage in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