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出为什么等于电源电压了?

楼主(2014-03-08):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左边是个光电转换器,运放是AD8065.我测得的6脚输出一直是12V和电源一样大。不知道为何。。6脚和电源也没有短路。求解

楼主:
有木有人回复啊   输出等于电源电压是个什么情况,求意见

网友A:
短路U20后是多少?

网友B:
R24换1.5M呢?

网友C:
1、硅光电池输出电流太大,导致输出为12V
     减小电阻看看;
2、芯片问题(不排除)
   申请样品看看
3、什么地方短路了,查查吧
如有错误,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U20后是多少?

还是12V,会不会是运放坏了?

网友D:
反馈电阻换个小点的,另外47uf换成4.7uf,可以去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硅光电池输出电流太大,导致输出为12V
     减小电阻看看;
2、芯片问题(不排除)

我把光电管取下来,电阻短路,构成电压跟随。结果输出还是那样。。。。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馈电阻换个小点的,另外47uf换成4.7uf,可以去看看手册

正在查阅!刚好有光电转换典型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4换1.5M呢?

做成跟随器输出很快就升到电源电压了, 不知道输出的电压是哪里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光电管取下来,电阻短路,构成电压跟随。结果输出还是那样。。。。伤啊 ...

那接个OP07看看,肯定没啥问题了

网友A:
换新的
焊接,三极管,运放等,焊上去和焊下来,即装和拆,对管脚讲究个先后顺序。
昂贵且易坏的最好用插座先,拆装都方便。

网友E:
引脚顺序无错?

网友F:
是光电池的话,其喑电流很大的,不要插光电池,输出是否降下来,如没有降低,就怀疑偏置电流是否过大,或有漏电流干扰。

网友F:
用法没有错了,是正,新片吗?

网友G:
一,把光电池断开,将运放接成电压跟随器,看输出是否等于输出。二,检查光电池,串联一个小电阻,在不同的光线下看电阻两端的电压是否有变化!

网友H:
会不会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I:
简单的 I/V 转换电路。

如果光电管电流方向是向上,那么6脚只能输出负电压。你到底是+12v,还是负值?

如果电流方向是向下,而且 6 脚输出 +12v,说明电流太大。另外,8065可以输出到轨吗?我不确定。

断开光电管,6脚应当接近零电压!

注意概念:“电压为0”和“电流为0”的概念是不同的。电流为0,意味着断开;电压为0才是接地!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把光电管取下来,电阻短路,构成电压跟随。结果输出还是那样。。。。伤啊 ...

这说明运放接错,或者运放是坏的、假的。

网友K:
电路没错,先判断运放是否是OK的,就接成跟随器就可以判断

网友L:
R24是15M,那么12V/15M=0.8uA,也就是说U20只要输出0.8uA,运放输出就有12V了,这个工作电流在正常范围内吗?

网友M:
反馈电阻换个小点的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