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K3T6是否支持无外部晶振UART和IIC

楼主(2014-03-08):
STM8S103K3T6或是STM8系列的是否支持无外部晶振UART和IIC,如果支持可靠性怎么样,有大侠用过吗

网友A:
STM8S自带内部时钟的,可以不用外接时钟!

网友B:
可以不用。低波特率时没问题

网友C:
IIC没问题的,UART要注意误差了,stm内部RC好像有过校准的,误差在2%以内应该没事的。

网友D:
IIC没问题,  STM  的晶振校准得还是不错的. 通常情况下 USART 是可以用的.
不过如果是做产品, 那还是需要考虑和解决频率误差这个问题的.

网友E:
我试过,没校准内建RC振荡,无法使用USART

网友A:
不校准也可以的,波特率最好控制在115200之内!

网友F:
OK!
OK!
OK!
OK!
OK!
OK!

网友G:
HSI在115200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