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TB6560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4-03-08):
我在用TB6560搭驱动电路 用的是开关电源 但是连上VCC和GND后 开关电源和 PROTECT MO指示灯都不停的闪烁,经检测却没有短路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发个图看看
只用过THB60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看看
只用过THB6064

谢谢你 朋友 你指的图是电路原理图还是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看看
只用过THB6064

朋友在吗? 我有点急

网友B:
发个原理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原理图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机锁相效果不好 并且转不起来

网友B:
接电机的四根线相位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电机的四根线相位对么?

对啊

网友B:
电机不转时,用手转电机轴,阻力大么?

开关电源的指示灯也闪烁?电流是否够?

网友C:
tb6560按手册的典型应用搭起来就能正常工作,不需要做什么调试,如果不能工作,不是你错了就是它坏了

楼主(2014-04-17):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转时,用手转电机轴,阻力大么?

开关电源的指示灯也闪烁?电流是否够? ...

的确是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6560按手册的典型应用搭起来就能正常工作,不需要做什么调试,如果不能工作,不是你错了就是它坏了 ...

哦,我还是没做好:(,请问你做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