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C522 SPI和STM32F10X系列通信

楼主(2014-03-08):
我最近刚解除STM32系列,想制作一个读卡器,在淘宝上买的RC522射频卡只有SPI接口。我想问下怎样能和STM32开发板通信,因为我的开发板都是贴片焊接的,没插针。还有能用串口让两者通信吗

网友A:
不能用串口,rc522没有那么复杂,即便是直接用IO操作也可以的,仔细看看卖家 的源代码,照着修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