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原理图库时总是分不清引脚输入还是输出或者power?

楼主(2014-03-08):
有一个lmr24210芯片中SS负责软启动,一个 8μA 内部电流源负责给一个外部电容充电,以提供软起动
功能。这是电流源引脚?要设置power类型吗

网友A:
pin的属性 或者 工艺要在datasheet 中查找;要求不高的板子可以不设置,但是高速的 需要仿真的板子就要设置,而且相关工艺还需要了解(TTL CMOS 等)

网友B:
其实你画原理图不同太注重这个,只要能跟封装对应起来就行,除非你是给别人看的,否则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