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复位问题

楼主(2014-03-08):
STC89C51RC单片机,复位管脚(9管脚)接地,单片机是如何工作的呢?

网友A:
不复位了。

网友B:
即STC89有上电/掉电自动复位功能,请参看数据手册和 http://www.****ducst/stc-mcu-ask-ack.htm 的【问题19】。

问题19: STC89C51RC/RD+系列Reset管脚如何处理

1.建议时钟频率2MHz - 40MHz以下时:
Reset管脚都可以外接MAX810/813等复位电路
2.建议时钟频率2MHz - 12MHz以下时:
Reset管脚可以外接10uF电容到VCC,10k电阻到地,R/C复位
3.建议时钟频率2MHz - 12MHz以下时:
Reset管脚可以1k电阻直接接地,不用外部复位

(49)

网友C:
直接接地??

网友D:
内部复位

网友E:
接个1K电阻比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