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复位问题

楼主(2014-03-08):
STC89C51单片机,复位管脚(9管脚)接地,单片机是如何工作的呢?

网友A:
单片机正常工作条件, VCC, GND, XTAL。RST。单片机就可以工作。

网友B:
STC芯片内部有复位电路,外部接地时,仍靠内部复位电路工作...

改过后就是正解: 外部复位禁用,依靠上电、掉电复位工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复位,不能工作.

但有些硬件就是这样设计的,复位脚接地。。。不知是如何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有些硬件就是这样设计的,复位脚接地。。。不知是如何工作

上原理图...

网友C:
51是高电平复位的,STC的片子如果复位脚接地,片内还有POR、WDT来复位,外接复位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