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4-03-08):
这个是lmr24210的,共28个焊球,不知道怎么设置啊?还有设置完了,怎么对应引脚呢?本来它就有10个引脚,我原理图库都是画的10个引脚

网友A:
这个把间距定义正确之后 用一个满PIN的BGA 改;
命名要看是top-view 还是 bottom-view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把间距定义正确之后 用一个满PIN的BGA 改;
命名要看是top-view 还是 bottom-view哦 ...

满PIN的BGA是什么意思呢?不好意思,我第一次用这个封装

网友A:
满PIN的BGA是什么意思呢?不好意思,我第一次用这个封装
========================================================
画封装不是所有的都能够自动生成的;大多数封装都需要手动定义PIN name以及序号;
如果想省事 就用精灵先生成一个大概模块的BGA ,然后根据手册修改pin name或者其它的pad;
这个需要长时间练习 积累 ,没有精灵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pad 一个pad来的
而且大的公司的封装工程师拿的薪水比HW还高喔~~~ 库的建立和管理都是一个团队来做的

网友B:
哪个公司封装比研发设计还高啊 ? 严格的库管理,有。 说水平和薪水,除非做封装的干了5年,是xxx的yyy。

网友A:
lib小组 包含料号,手册,part number,供应商认证 供应商库存,分类,数据库调用,模型,更新 ...
跨国公司的这一块基本不用中国人来做... 光汇率这一点 国内的研发就PK不了...

网友C:
自带的库里面有BGA。你打开看下哪些BGA。如果有合适的就用它的。如果不合适就自己设置。只要你把相应的数据填进去就可以自动生成了。生成后你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如果不是在修改重新设置一个新的不就行了吗

网友A:
新人不能把练习的机会都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