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教各位,CPLD,CCD,SRAM,STM32三者该如何连接呢

楼主(2014-03-08):
小弟的课题需要做个类似于相机的东西,暂时确定的方案是STM32F4作为处理器,CPLD驱动CCD,图像分辨率是795*596,CCD信号采集处理芯片AD9840A将图像信号以10位的形式并行的传出来,由CPLD放入SRAM,
我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该如何将STM32,CPLD,SRAM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CPLD将CCD的信号放入SRAM,然后STM32又得从SRAM里面读出数据,他们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协调,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该如何分配,一读一写该如何避免冲突呢?若是需要用到两片SRAM做乒乓操作,那又该如何处理数据和地址总线呢?    各位大神能否给小弟提供点参考,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STM32 FSMC总线并联啊

网友B:
嗯,首先,CPLD为中心,连接这几个。如何有机结合起来,肯定是依靠CPLD里面的逻辑啊。这个需要你编写的。 总线方式连接,逻辑方便一些。如果速度要求不高,20Mbps的SPI引线少很多。      其次,CPLD引脚够不够?布线对于初学,有点麻烦吧。    最后,你想乒乓方式,意味着速度要求比较高?两片乒乓不如一片高速的容量大点的。STM32能处理的过来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首先,CPLD为中心,连接这几个。如何有机结合起来,肯定是依靠CPLD里面的逻辑啊。这个需要你编写的。  ...

回答的很详细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TM32 FSMC总线并联啊

我也在想STM32的FSMC能不能和CPLD并行通信,  我了解的是FSMC的通信似乎只能是由STM32主动发起的,不管是读还是写;但在这样的高速系统中,最好是并行通信能由CPLD发起,STM32的FSMC被动接收!这样STM32就能释放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首先,CPLD为中心,连接这几个。如何有机结合起来,肯定是依靠CPLD里面的逻辑啊。这个需要你编写的。  ...

首先谢谢highend的回答!我用的CPLD管脚够用,布线问题不大,STM32和CPLD的通信必须是并行的,SPI速度不够;我现在的思路是依然是两片SRAM做乒乓操作,由CPLD控制,CPLD与STM32并行通信,但两者通过什么并行通信还不知道怎么解决,考虑过FSMC,但是我了解到的FSMC 似乎是只能由STM32主动发起的,我这里需要的是由CPLD主动发起,STM32接收到数据以后最好是能产生一个DMA中断。至于STM32能否处理的过来,这个问题不大,数据是选择性接收的。